pic c18编译的错误Error - section '.udata_mod_com.o' can not fit the section.

楼主(2013-02-22):
Debug build of project `E:\Projects\Mod_Com\Mod_Com_Text.mcp' started.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Fri Feb 22 09:34:18 2013
----------------------------------------------------------------------
Clean: Deleting intermediary and output files.
Clean: Deleted file "E:\Projects\Mod_Com\mod_com.o".
Clean: Deleted file "E:\Projects\Mod_Com\Mod_Com_Text.mcs".
Clean: Done.
Executing: "C:\MCC18\bin\mcc18.exe" -p=18F8722 "mod_com.c" -fo="mod_com.o" -D__DEBUG -Ou- -Ot- -Ob- -Op- -Or- -Od- -Opa-
Executing: "C:\MCC18\bin\mplink.exe" /l"d:\MCC18\lib" "18f8722.lkr" "mod_com.o" "E:\Projects\Mod_Com\clib.lib" "E:\Projects\Mod_Com\p18f8722.lib" /m"Mod_Com_Text.map" /w /o"Mod_Com_Text.cof"
MPLINK 4.00, Linker
Copyright (c) 2005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section '.udata_mod_com.o' can not fit the section. Section '.udata_mod_com.o' length=0x00000203
Errors    : 1

Link step failed.
----------------------------------------------------------------------
Debug build of project `E:\Projects\Mod_Com\Mod_Com_Text.mcp' failed.
Preprocessor symbol `__DEBUG' is defined.
Fri Feb 22 09:34:20 2013
----------------------------------------------------------------------
BUILD FAILED
年前是可以运行的,年后由于重装win7系统后,就不能运行了,求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把MPLAB和C编译器也删除掉重装,然后把项目文件删除掉,仅保留源代码文件,然后重新建立项目后编译看看是否可以通过。

楼主:
谢了!已经解决了,是程序中一个数组个数定义过大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