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仿真

楼主(2013-02-22):
请教各位,仿真器可以做外部中断仿真吗?如果能,怎么实现? 我想将断点放在中断服务程序内。CCS 3.0,SEED的仿真器。

网友A:
不能。必须上硬件

网友B:
可以啊   在中断程序中打个硬件断点  板子上有了外部中断  即可跳入中断服务程序断点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在中断程序中打个硬件断点  板子上有了外部中断  即可跳入中断服务程序断点处    ...

没硬件支持,哪来的外部中断啊,大哥
又看了一遍楼主的问题,好像有歧义啊。:Q
1、仿真器能不能仿真出外部中断(不行)
2、仿真器能不能进入外部中断(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硬件支持,哪来的外部中断啊,大哥
又看了一遍楼主的问题,好像有歧义啊。
1、仿真器能不能仿 ...

有仿真器呢   怎么可能没有硬件支持啊   只拿着一个仿真器在哪儿仿真吗?: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