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用PIC单片来测量一个波形的宽度?从下降沿到上升

楼主(2013-02-22):
pic, pi, ic
请教怎样用PIC单片来测量一个波形的宽度?从下降沿到上升沿,不是一整个周期。

网友A:
CCP模块有一个功能叫着捕获功能,用这个就可以了,也可以开定时器+边沿中断,检测到下降沿后打开定时器计数,检测到上升沿时关闭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P模块有一个功能叫着捕获功能,用这个就可以了,也可以开定时器+边沿中断,检测到下降沿后打开定时器计数 ...

首先感谢版主的回答,我也想用捕获功能,但它好象只能是从一个下降沿(或上升沿)到另一个下降沿(或上升沿),这样就只能是捕获一个周期而不能捕获一个方波,请教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A:
可利用外部逻辑门电路将信号处理一下再送捕获引脚。

网友B:
其实你也可以使用捕获中断,在测试到下降沿后,在中断中把捕获方式改为上升沿,再配合TIME,就可以测了,方法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也可以使用捕获中断,在测试到下降沿后,在中断中把捕获方式改为上升沿,再配合TIME,就可以测了,方 ...

两种捕获方式切换时有一定的时间误差,如果能用软件补偿掉的话,也可以考虑这么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种捕获方式切换时有一定的时间误差,如果能用软件补偿掉的话,也可以考虑这么干。 ...

网友D:
用两路输入捕捉通道,一路捕捉上升沿,一路捕捉下降沿,这样可行吧

网友E:
是的。多试试,很多方法啊

网友F:
捕捉下降沿一次  再捕捉方式求反改成上升沿
        cap[i]=((CCPR1H<<8)+CCPR1L);
            CCP1CON=CCP1CON^0X01;

网友G:
现在很多PIC单片机支持边沿捕捉模式的,所以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H:
CCP就是为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