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电机驱动吗,对于续流比较长有没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最近在做电机驱动,发现电流一大就会出现失步,后来看梯形图,发现续流太长,导致
续流的凹凸段会吃掉过零点,这样直接就会过零检测失败,出错。
    如何能改善下续流时间的长度呢,我看了说ON_PWM调制模式是续流最好的,我也试了这种
驱动方式,结果续流还是没降多少,真纠结,不过发现有些电机在过零出错的情况下还能正常
运行,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A(2013-02-22):
PWM频率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太低了吧

15k的频率

楼主:
又没办法解决还是说没得解决只能从软件算法下手

网友B:
什么电机,什么情况说清楚一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机,什么情况说清楚一点嘛

是无刷直流电机,用反电动势检测过零点,现在每当电流大的时候,续流时间会吃掉正常的过零点,即梯形图凹凸段比较大,导致过零检测失误,运行失步

网友C:
请公布一下,反电动势过零检测电路,这个电路参数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公布一下,反电动势过零检测电路,这个电路参数很重要。

我们用虚拟中心点比较的方式,其他一些比较处理使用芯片内部的功能来做的,
现在我改了算法,在凹部分加了补偿,当续流时间短时补偿有效,当时间长时补偿失效,
波形出来完全不是梯形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