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楼主(2013-02-22):
我们交换机用的电压是220V,可是空载里面,飞机上只有28V,咋办呢?应该用哪种逆变器。

网友A:
你没有说明白
交换机用的电是交流还是直流?
在飞机上用?你改装飞机啊?你是做什么的啊?
你可以找找逆变器 DC28 IN 输出 AC 220  功率看你的交换机功率X2

网友B:
直接百度找现成的

网友C(2013-07-15):
急得团团转!…

网友D:
"空载" 是太空载人航天飞机吗?
是个什么交换机要要用到那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