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偶尔被烧掉问题!

楼主(2013-02-22):
用C8051F020做了个小测量装置.测量半成品的状态,包括直流AD采样.RS485通讯,红外通讯,脉冲捕获,  这个东西的使用频率比较高,每天1000次以上.  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发现偶尔会有C8051F020烧掉(上电后程序不运行,所有I/O口为高,程序烧不进).100多台测量装置,大概2  3个月就会有一台被烧掉.
后怀疑AD采样分压电阻过小,使整个AD的灌电流过大,超过了片子的总极限电流,就把AD的分压电阻全改成300K左右的数量级(其中有1路AD是半波整流电压,但峰值没超过AD的承受电压),在电压信号进AD前,再加了个电容对地.但问题依然存在.  请问大概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 AD采样外部电路要怎么做,怎么保证单片机的稳定性. 谢谢!

网友A:
加个电压跟随器试试

网友B:
先判断不良测量装置电源对地是否短路?是否有其他地方短路?
在找MCU问题,MCU怎么个烧掉?
1.量测MCU电源pin对地阻抗是否正常?电源pin内部钳位二极管是否完好?
2.其他IO对地阻抗?IO对电源、对地内部钳位二极管是否完好?

网友C:
C8051F020比较脆弱,你的进入C8051F020 I/O口的电流可能比较大了,或者经常有电压尖峰。

网友C:
所有上拉电阻该大,输入IO加3。3V的TVS箝位。

网友D:
加TVS是个好办法哈,防止瞬态的干扰击穿单片机。另外,还有个问题,485用光耦隔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判断不良测量装置电源对地是否短路?是否有其他地方短路?
在找MCU问题,MCU怎么个烧掉?
1.量测MCU电源p ...

3.3V电源对地没短路,阻值大小跟好的装置大小差不多,都是260欧左右.
其他地方没坏,只要换掉C8051F020,装置就完全正常.
烧坏的芯片I/O口对地量和好的I/O口对地量,都是1.5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TVS是个好办法哈,防止瞬态的干扰击穿单片机。另外,还有个问题,485用光耦隔离了吗? ...

485通讯和脉冲捕获,都加了光藕隔离.

网友E:
输入模拟电路必须经射随器隔离。IO口要经过光耦隔离。电源要处理好,防止较高尖毛刺!

网友F:
上原理图吧

网友G:
1 数字信号光耦隔离
2 加强电源滤波,提高供电质量
3 模拟信号最后加跟随器,阻抗匹配,级间隔离
4 用示波器测一下你的模拟输入信号峰峰值,长期观测一下是不是有尖峰脉冲。

网友H:
这样问题上图才能说,否则都是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