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宽

楼主(2013-02-22):
请问如何修改整个NET的线宽,例如电源和GND的网络,怎么设置,请教大神们,谢谢!

网友A:
选中网络,ctrl+Q,打开属性,修改线宽大小,前提是你设定Design Rules最大线宽的大小要比你网络线宽要大才能修改。

网友A:
用的是powerpcb?

网友B:
如果是 protel, 可以用全局编辑的办法整体修改

楼主:
谢谢,我用的是A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