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软件

楼主(2013-02-22):
什么是上位机软件呢,串口调试助手算不算得上呢?

网友A:
算。
很多系统往往需要更丰富的人机界面,直接在底层系统上扩展要么不方便,要么代价太大,用通讯线路将必要的信息引出,然后在适当的地方进行显示和人机交互,这个显示和人机交互的设备就是所谓的上位机,上位机往往使用普通PC,然后使用专用的软件实现底层设备和人的交互,该软件就是上位机软件。
复制的chunyang老师原来的回答。

比较详细,其它的讲得也挺好的,比较明白上位机软件这个概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
很多系统往往需要更丰富的人机界面,直接在底层系统上扩展要么不方便,要么代价太大,用通讯线路将必 ...

有道理,:D,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有想起一个搞不明白的问题,串口调试助手属于BS或cs架构中的上位机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aike.baidu.com/view/554441.htm

看过,比较难懂啊

网友C:
相对于下位机而言的机器,一般做主控,可以是PC,也可以是PLC等等。
串口调试助手是在PC上的一个串口调试软件,不属于CS架构的哪一方,当然你可以指定谁做C,谁做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对于下位机而言的机器,一般做主控,可以是PC,也可以是PLC等等。
串口调试助手是在PC上的一个串口调试软 ...

可以举个例子吗?关于BS和CS架构

网友D:
有人机界面的人为操作,就是上位机??

网友E:
答:算的上
但是它属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工具,只能看到原始的数据信息,适合程序编写者调试用,实际工控现场人员往往需要直观的数据
还有人机交互的人性化,这些串口软件都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