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有遇过吗?

楼主(2013-02-22):
电源芯片输出电压为3.3V(正常),但是又对地短路,什么情况??(万用表没问题)
用的是数字万用表,断电时打到测二极管档测蜂鸣器响,上电测电压为3.2几伏的电压。

网友A:
不会啊,如果是这样,地也是3.3V的了

网友B:
测量电阻 不可带电操作啊

网友C:
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测量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通过什么方法测量短路的?

断电有万用表打下电源输出电压,短路了。再上电测输出电压还是正常3.3V,奇了怪了,我判断应该是电源芯片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断电有万用表打下电源输出电压,短路了。再上电测输出电压还是正常3.3V,奇了怪了,我判断应该是电源芯片 ...

输出端有大电容吧,万用表电阻档只“打一下”,所以报“短路”。要打很久才行。。。。

网友E:
电容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电有万用表打下电源输出电压,短路了。再上电测输出电压还是正常3.3V,奇了怪了,我判断应该是电源芯片 ...

你用的万用表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判断它短路的?你交换一下表笔,再测试一下,看是否短路。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F:
请楼主注意:电阻小和短路是两个概念

+1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万用表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判断它短路的?你交换一下表笔,再测试一下 ...

用的是数字万用表,断电时打到测二极管档测蜂鸣器响,上电测电压为3.2几伏的电压。

网友G:
二极管档,电阻数十欧,即可测蜂鸣器响。

网友H:
二极管档测蜂鸣器响 != 短路

网友I:
万用表二极管档位响不等于短路,可能电容器的问题,如果电路中电容器容量不大量久点试试看,或者是电路阻抗小。

网友J:
去掉负载,再测测

网友K:
1 可能是你的负载电阻太小了,低于万用表二极管档的阈值了,但并不是短路哦,断开负载继续测
2 可能是大电容效应
2 可能是你测量方式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是数字万用表,断电时打到测二极管档测蜂鸣器响,上电测电压为3.2几伏的电压。 ...

数字万用表里:一般当电阻低于50ohm的时候,蜂鸣器会响。你最好用电阻档再测试一下。看对地电阻大概有多少OHM?:)

网友L:
LZ打破好多定律了

网友M:
一般情况当电阻小于50欧姆时万用表都会响,你用200欧姆档测有多大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谢谢你们。问题已清楚,输出对地的电阻太小了,故产生了所谓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