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的这个电路是什么原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2-22):
哪位大神帮帮我吧.迷惘中呀!:Q

网友A:
相当于一个电压跟随器, 随着 VR1 的调节, Q2 的 c 极电压也随着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一个电压跟随器, 随着 VR1 的调节, Q2 的 c 极电压也随着变化.

能详细说说吗?:loveliness:

网友A:
总共才2 个三极管.
关键点: Q2 通过 D1 负反馈到 Q1 的发射极.
电压怎么算, 就不用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