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达 1MHZ 的 DDS + 椭圆低通滤波器设计讨论

楼主(2013-02-22):
大家好:

上图 AD9833 的时钟频率为 20MHZ,设计输出正弦波频率最高达 1MHZ,
以往我都是将 DDS 的输出直接接到 OP 做反相放大,
但后来我看一些文献后才知道最好先通过低通电路滤除 DDS 的高频噪声,
现在电路如上所示加了一级“七阶椭圆低通滤波器”抑制高频干扰,再接到 OP 做反相放大。

可是当频率达 500KHZ 时波形不甚好看,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因此上来请教。
各位先进可否帮我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看是需要修改滤波电路还是更换 OP 型号?
目前我是用面包板搭电路,不知道这有没有影响?

谢谢各位。

下图为七阶椭圆低通滤波器的频率响应仿真,到红色垂直线 2MHZ 时都还有 0dB 的平坦响应

网友A:
截止频率100MHz?还滤个鸟波!

网友A:
截止频率为时钟频率的5倍——你这是想滤除时钟的7次以上谐波呢!哪有那么干滴?自己的目标先明确了再说!

网友B:
考尔滤波器的相频特性极差, 带内带外都是波动的.
类型: 考尔. 切比雪夫.巴特奥斯.贝塞尔
器件精度要求: 很高. 较高. 普通. 低
衰减特性: 陡翘. 较陡. 一般. 缓

七阶椭圆要弄的好, 只怕也只是停留在计算和仿真上. 真要弄成实际电路. 调一两台问题不大, 批量就难看了

网友B:
当年在美海军通讯机上看到3阶考尔, 线圈稍一碰, 谐波哗拉哗拉地跳, 比5阶巴氏的, 还要严重的多

楼主:
小弟经验不足,请多多指教,能否给我个可行的方案呢?

网友A:
大蚂蚁4楼已经给你总结了。先搞清楚自己的需求!

网友C:
你好,500KHZ以下如果波形失真不是很大的话,大于500kHZ就有问题,那么可能是布板,焊接方面导致的。
你焊接时,一定要保证引线足够短,最好使用贴片元器件,一个接着一个的焊接,这样的话,噪声会小的多。

网友B:
引脚一般在nH级, 在这里基本无影响, 可按集总参数考虑, 不过, 布线电感倒是比较重要

网友D:
可能的原因:
1)滤波器输出端阻抗偏大;
2)DDS固有的特性-->在某些点上失真大。

网友B:
对波形要求高, 建议用巴特奥斯, 而楼主又说:输出正弦波频率最高达 1MHZ, 如果信号频率范围很宽, 又需要比较好的相频特性的话, 建议用贝塞尔群时延滤波器

网友E:
我设置ad9833输出频率为1000hz,用示波器直接量ad9833的输出端.频率不固定啊,1000到1300.为什么频率变化会这么大.

网友E:
量晶振的频率很好

网友F(2013-04-24):
你好,
我想问一下AD9833正弦波输出电压的峰值能到多少?
它受哪些因素控制?

楼主(2013-07-10):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想问一下AD9833正弦波输出电压的峰值能到多少?
它受哪些因素控制? ...

抱歉回覆晚了。

AD9833正弦波输出约0.6Vp-p,手册里面有写,
输出後需接放大器放大,像我的电路图就可以叁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