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5伏容忍管脚

楼主(2013-02-22):
根据手册所说,我用5V的单片机的IO口不就可以直接连接NRF24L01+了么。

有哪位用过5V的单片机做过啊。不会烧了吧。

网友A:
不会的。  24l01 最好用3.3V

网友B:
RF905,24L01都是3.3V供电的。3.3V供电最好都要加限流电阻。

楼主(2013-08-17):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24l01 最好用3.3V

手册上说是6个信号线是5V容忍管脚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说是6个信号线是5V容忍管脚哦。

看规格书,按直流电气特性来。

建议:最好不要使用其MAX值。

网友C:
可以直接接5V的,没关系,我做过,完全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接5V的,没关系,我做过,完全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是啥概念?是可以用还是可以稳定的用还是可以长期稳定的用?确认为寿命之类的没影响!

网友C:
可以用,但是否会影响寿命什么的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是用短期的。没有试过长期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问题是啥概念?是可以用还是可以稳定的用还是可以长期稳定的用?确认为寿命之类的没影响! ...

可以用,但是否会影响寿命什么的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是用短期的。没有试过长期使用

网友D:
还是按数据手册的建议来吧。通常许多IC的引脚确实是可以引入稍高电压,但一般还是不推荐超过电源电压。不然将来可能会出一堆问题。

网友E:
把端口设置为开漏,3.3V上拉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端口设置为开漏,3.3V上拉就没问题了。

这个我知道啊,mcu的开漏功能就是为这个设计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问题是啥概念?是可以用还是可以稳定的用还是可以长期稳定的用?确认为寿命之类的没影响! ...

那手册上写的容忍管脚岂不是很无聊,不是没有意义了吗,既然写了可以容忍5V长期用应该没有问题吧。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主要是想看看哪位朋友有这样长期使用的经验,我好借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问题是啥概念?是可以用还是可以稳定的用还是可以长期稳定的用?确认为寿命之类的没影响! ...

我之前都是mcu开漏外接3.3上啦。现在想直接连接5V驱动省去外部上啦电阻。你楼上那位朋友也说了,可以用,就是不知道长期会怎样。我就是在担心这个,要是哪位朋友有长期测评的结论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都是mcu开漏外接3.3上啦。现在想直接连接5V驱动省去外部上啦电阻。你楼上那位朋友也说了,可以用, ...

如果都是开漏那就没有问题。否则的话就不建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