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能帮我看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3-02-22):
求专家请教下。。。有没有高手能帮我看下这个电路,我这个电路怎么SW闭合三极管没有导通呀!!BOX T只是高电平,没有波形。

网友A:
看看C10是不是太大了?这是做短路检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10是不是太大了?这是做短路检测吗?

C10我没接,是断开的。。

网友B:
我不是高手。电阻标示怎么都是R30啊?BOX T点的电位始终是高电位。想使它变为低电平的条件是Q2817的基极B与发射机E之间的结点压大于0.7V使得Q2-817导通。即R30【1K】上的电压必须是>=0.7V。同理Q1-817的B-E的结电压>=0.7V。Q1的基极B对地应该大于1.4V。Q1和Q2才能够导通。检测一下Q1的基极电位吧。不知描述对否。

网友C:
建议你看下Q1的集电极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A:
同意楼上,先看看Q1的集电极波形吧!1MHZ方波的幅度是多少?为什么用30K的电阻,有计算吗?

网友A:
有可能是基极驱动不足,Q1没有导通!

网友D:
要那个Q2做什么用呢,现在是Q1导通了,Q2才会导通,检查Q1的B极电压是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