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人进出门

楼主(2013-02-22):
请问用什么传感器检测人进出门比较好呢?如果用两个红外对管的话,可能有一下问题:第一,安装不方便;第二,存在误动作,比如很多人同时进出门。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呢?

网友A:
双极型热释电传感器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极型热释电传感器可以实现!

热释电范围太大了吧,我要检测进出就得装两个,但门又不是很宽,可能造成同时触发啊

网友B:
采用带菲涅尔透镜的传感探头就可以了。

网友C:
基本都是用热释电Sensor、也就是PIR来做的,里外都要装一个才可以实现双向的检测,软件设计上可以采用轮询方式避免同时触发

网友D:
1,您可以安装一个吸顶式的,来判断进和出;仅需要一个就够了。
2,通常人体感应技术分为:热释电红外(pir),超声波,微波等几种;

网友A:
热释电的灵敏度可以调整,实现成本低,但是必须配合菲涅尔透镜!我以前做过这个产品。

网友E:
有门磁开关传感器,安装在门与门框上

网友F:
如果没有两个或者更多人同时进门的情况,用门磁开关很合适。如果又多个人的话,我觉得可以用热释电或者视频识别来做。

网友G:
多设备从上往下照

网友H:
一个热释电传感器来检测。
热体从左到右,与,从右到左。
它的输出波形是不同的。

但还是装两个热释电传感器+菲涅尔透镜,不用广角来感应。

网友I:
可以参考地铁自动出入闸设备

网友J:
人脸识别。

网友K:
12L说的对,一个热释电传感器就可以检测出来,安防中有类似应用。

网友L:
主动红外遮断式和被动红外热释电式都可以,关键看你的软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