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P的问题

楼主(2013-02-22):
本人在搞串口IAP实验,利用st公司的IAP例程,但是在利用超级中断发送文件的时候,超级中断总是显示传送被远程系统取消,各位高手,知道如何解决么?急急急!!!

网友A:
不会吧,官方程序很好用的。你发送文件的前提是目标板进入IAP系统。。。我用IAP没出过问题,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谁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A:
不行,你就换个硬件系统试试吧。

网友B:
有没选Ymodem协议,还有发送文件一定是bin的

楼主:
肯定选择了,但是发送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A:
买个是小系统板试试,又便宜,又方便。等你先调通了再找问题。。。

楼主:
我将IAP和APP一起下载,可以执行APP程序,但是我在下载升级程序的时候就出现文件被远程系统取消。

楼主:
而且我升级程序的bin文件就是把我的APP程序稍微改动了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C(2013-06-17):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官方程序很好用的。你发送文件的前提是目标板进入IAP系统。。。我用IAP没出过问题, ...

官方的STM8S的IAP程序你用过嘛?

网友A:
不好意思, STM8的IAP我没用过.我以为你说的是STM3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