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ata空间的内存被覆盖

楼主(2013-02-22):
编译程序时候,出现了WARNING 6: XDATA SPACE MEMORY OVERLAP 什么意思,在网上搜了许多前辈的总结,也没看出所以然来。我只声明了一个外部的空间地址。DECLARE MONTH BYTE AT(0FE08H) AUXILIARY;

网友A:
变量地址重叠了

楼主:
WARNING 6 :XDATA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 0025H

TO: 0025H

说明外部资料ROM 的0025H 重复定义地址

解决方法外部资料ROM 的定义如下

Pdata unsigned char XFR_ADC _at_0x25 其中XFR_ADC 变量的名称为0x25,请检查是

否有其它的变量名称也是定义在0x25 处并修正,
虽然这样说,可是就找不到出错的地方,大家提醒一下,应该查那几个地方。

网友B:
你调试过程中,可以看下你定义的各个变量的地址,就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