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4894的CSADC能否测电容呢?

楼主(2013-02-22):
:lol,如题所诉,大虾米help help

网友A:
你说的是测电容的变化(比如测液位) 还是测电容的绝对值(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测电容的变化(比如测液位) 还是测电容的绝对值(精度?)?

这样说吧  我会在其电容的另一端加一个驱动信号,然后想检测到其相应的变化,而不是电容的一端接地,手去触摸的变化,当然,此时手触摸的变化还是想得到的。。。。

网友B(2014-04-15):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还有你现在还有在用CY8C2489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