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管脚 只是用内部弱上拉 不加外部上拉 就检测不到高电平?

楼主(2013-02-22):
用的是16F1823  C口都做普通输入  都设置内部弱上拉了  总的弱上拉允许位也允许了    硬件上  RC0-RC3只通过1K限流电阻接外部开关了;RC4和RC5也接开关,不同的是除了1K限流电阻,还有10K的外部上拉电阻。通电测试,RC0-RC3检测不到高电平,RC4和RC5能检测到高电平。  若给RC0-RC3也接外部上拉电阻,则可以检测到高电平。 那么,内部弱上拉有啥用??真的那么弱吗?那还要它干啥?

网友A:
先给你讲讲什么叫信号检测,你就知道啥意思了。

既然是信号检测,那自然要谈频率,要谈信号链路上电容产生的影响。

楼主:
你是说因为有线间电容 所以仅有弱上拉还不够?

网友A:
内部弱上拉,所以等效的电阻值很大,一般IO引脚和焊盘等有等效电容/电感存在,所以依靠这个弱上拉来检测信号时,要考虑到VCC通过弱上拉向电容充电的RC时间常数对信号检测的影响,如果检测速度和信号建立的时间不匹配,则检测不到信号或者检测错就很正常啦。

楼主:
我是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管脚高低电平的   外面加上上拉  就能测到高电平   只用内部弱上拉  万用表就测不到高电平 只有1V多

网友B:
别纠结了,十有**ANSELC没设置,LZ你对ANSELC赋值了吗?

网友B:
靠,关键字屏蔽,太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管脚高低电平的   外面加上上拉  就能测到高电平   只用内部弱上拉  万用表就测不到高 ...

如果你用万用表测量不到的话,那还是检查IO复用功能寄存器是否设置正确了吧。

网友C(2015-10-30):
楼主,我认为你监测不到高电平的原因是因为内部上啦电阻非常大,可能有100K?然后你外接的外用表的位置应该是在IO口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点平因为100K 上拉电阻分压的关系,基本上等于0.所以你监测不出来高电平。

网友D(2018-08-08):
引用 网友B:
别纠结了,十有**ANSELC没设置,LZ你对ANSELC赋值了吗?

来至2018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