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中的SIM有否支援hot swap功能,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2013-02-22):
(无正文)

楼主:
抢个沙发坐等高手答疑

网友A:
hot swap功能,个人理解就是你开机的情况下可以插拔SIM卡

好像挺牛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t swap功能,个人理解就是你开机的情况下可以插拔SIM卡

好像挺牛掰的 ...

貌似是那么回事,有没有什么相关资料分享一下呢???

网友B:
hot swap即带电插拔,热插拔功能就是允许用户在不关闭系统,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取出和更换损坏的硬盘、电源或板卡等部件,从而提高了系统对灾难的及时恢复能力、扩展性和灵活性等。
通常来说,一个完整的热插拔系统包括热插拔系统的硬件,支持热插拔的软件和操作系统,支持热插拔的设备驱动程序和支持热插拔的用户接口。

楼主(点评):
感谢详细的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ot swap即带电插拔,热插拔功能就是允许用户在不关闭系统,不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取出和更换损坏的硬盘、电源 ...

我怀疑SIM卡做不到,最多是不烧芯片罢了(加了保护),因为SIM的协议就不是适用于热插拔的。
反正我是做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SIM卡做不到,最多是不烧芯片罢了(加了保护),因为SIM的协议就不是适用于热插拔的。
反正我是做 ...

要有外围的硬件支持才行的

网友C:
SIM热插拔很正常。SIM的插座VCC\GND就是错位的。之前搞GPRS测试我都是热插拔没有发现SIM烧的,倒是经常欠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IM热插拔很正常。SIM的插座VCC\GND就是错位的。之前搞GPRS测试我都是热插拔没有发现SIM烧的,倒是经常欠费 ...

热插拔的意思是在开机的情况下换一块SIM(换一个号码),仍然可以继续用。
仅仅是插拔一下,不烧器件很简单啊。

网友C:
我做实验的是就是几张看这样热拔插换SIM卡的,没有问题啊,刷苹果的时候也是这样做也OK啊(移动卡跟联通换着测试的),除非我遇到特殊情况了。

网友A:
没想到技术发展的这么快
我的破手机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技术发展的这么快
我的破手机可不行

果断换手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