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静电干扰

楼主(2013-02-22):
当我的手放到一个运放上面的时候 但是没有接触  这个运放输出端就有几个毫伏的波动信号  是不是静电感应

网友A:
可能是静电、也可能是电容效应、也可能是人体的天线效应引入的干扰。
运放电路是很容易受到干扰的。

网友B:
楼上正解,不管是什么原因,肯定是功放受干扰了

网友C:
一般人体没有做什么防静电措施的话,触摸到数字类的芯片,有时候会受干扰,严重时芯片都有可能报废掉~!

网友D:
PCB 布局有问题

网友E:
经典干扰是瞬间的,你的问题更像人体感应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静电、也可能是电容效应、也可能是人体的天线效应引入的干扰。
运放电路是很容易受到干扰的。 ...

学习了

网友G:
人体静电是由于人的身体上的衣物等相互摩擦产生的附着于人体上的静电。静电的产生是由于原子核对外层电子的吸引力不够,从而在摩擦或其它因素的作用下失去电子,从而造成摩擦物有的带负电荷(即获得电子的带负电荷,有的带正电荷失去电子的带正电荷)。在摩擦物绝缘性能比较好的情况下,这些电荷无法流失,就会聚集起来。并且由于绝缘物的电容性极差,从而造成虽然电荷量不大但电压很高的状况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9%9d%99%e7%94%b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