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关picstart plus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3-02-22):
我在WIN7下可以通过USB端口连通电脑和PICSTART PLUS,MPLAB里面enable programmer也成功。但是到XP下(用的windows的虚拟机)PICSTART PLUS的一插进USB以后就会显示需要装驱动的那个界面,继续就是安装硬件失败,这个东西有驱动什么的需要安装么?在XP里enable programmer也会显示cannot transmit. please verify connection and retry the previous operation. 有人能帮忙么.

网友A:
PICSTART PLUS通讯是串口的, 什么叫通过USB端口连接PC?你是用USB转串口的适配器来连的吧,即使是弹出安装驱动窗口,也是指需要安装适配器的驱动而已,关工具什么事情?你驱动都没装,适配器当然不能工作啦~

网友B:
呵呵,很多年前有一个PLUS,一看那么猛男式样就直接扔柜子里面了,喜欢用KIT3和ICD3

楼主:
搞定了搞定了
我还是学生刚刚接触这个  不怎么懂 哈哈
但是现又有问题了

手贱 在Programmer里面点了Reset... 于是要重新下载固件
然后按照用户指南里面的方法 Configure>Select Device PIC16F84A,之后Programmer Enable,然后Download Programmer OS
下载成功!
但是,我再Programmer Enable的时候就会显示This device requires firmware version 02.01.00 or higher. This may require purchasing a PICSTART Plus upgrade kit. MPLAB v8.89 固件选的是pspls45011.hex PICSTART PLUS 是#10-00157-R21

网友A:
要是这样就真的悲催了,那只能说你的东东实在是太老太老太老了,因为当时这玩意里面的主芯片是OTP的,你想想,能升级吗?所以需要加上一个升级板,上面的主芯片是Flash型的单片机,换上它,就可以Bootloader升级OS了,建议你重新买一个调试器或者编程器,免得折腾

楼主:
我这个应该有升级板了吧 因为我刚下载过一次OS了并且显示成功了之后就不行了 而且后来点Download PICSTART OS 都没有反映了

楼主:
有大神帮下忙么...

网友B:
显示成功自然就是OK的。

OTP的话,不会显示成功的。

网友A:
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拆开了 看不懂...

网友A:
哦,已经是有升级块了,应该升级OS没问题呀

楼主:
对啊... 但是就是有问题 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B:
找到原来的驱动,用驱动精灵导出来,然后到新系统下再安装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