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消抖程序?

楼主(2013-02-22):
问一下大伙一般怎么做?

把输入信号在时钟上打几拍后怎么办?
是判断这几个信号全等之后,然后更新输入值,还是我把输入信号打10拍,然后判断这几个寄存器有多少个1,多少个0,假如1的数目大于8个就更新输入值为1,0的数目大于8个就更新输入值为0,其他情况不变!

网友A:
别搞复杂了,做个延时检测就好了

比如收到1,把输入信号打10拍,再收一次,如果还是1,那就是1了。

网友B(2013-03-26):
你说的这个消抖是要具体做什么呢?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楼主:
我这个程序是检测PWM的,想在FPGA里面先滤掉一些毛刺,然后再对信号进行处理,就是把一些高频信号给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消抖是要具体做什么呢?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程序是检测PWM的,想在FPGA里面先滤掉一些毛刺,然后再对信号进行处理,就是把一些高频信号给滤掉! ...

那其实就是计数呗。
法无定法。
关键看你的具体应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其实就是计数呗。
法无定法。
关键看你的具体应用啊

主要是没经验,问一下大伙平时是怎么做的效果会好点?

网友C:
简单的处理一下,异步信号转同步,视干扰的长度,增加几级时钟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经验,问一下大伙平时是怎么做的效果会好点?

具体的问题再过来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