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MOS 电阻的方法?

楼主(2013-02-22):
今天和一个同事扯淡,扯到MOS管的电阻测量。突然有个想法,对N MOS管加一个高开启电压,使之导通后,使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Rds(on)?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A:
会得到接近Rds的电阻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得到接近Rds的电阻数值。

是啊,我也这么想,可我同事老说会烧

网友B:
我和同事扯淡争论的时候,通常直接跑到实验室上电。。。。:P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因为我试过

网友D:
不知厂家是怎么测的   我觉得可以测试两端电压和流过电流计算  还是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