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在应用时的区别

楼主(2013-02-22):
在电路中,时常看到有时用电解电容,有时用瓷片电容,在滤波、去耦等电容应用功能上,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电解电容有极性,且损耗大,但同样容量比较,电解电容体积小得多。

网友B:
1 电解电容有极性;瓷片电容无极性
2 电解电容内部是卷起来的,内部等效串联电感大;瓷片电容是“平板结构”,等效串联电感小
3 电解电容通常容量大;瓷片电容容量相对较小
4 电解电容等效串联电感大,决定他不适合用于高频电路;瓷片电容相反适合用于高频电路。
5 在电源滤波方面一般是电解电容和瓷片电容相配合,前者滤除低频纹波,储能用,容量大点效果好,但容量大串联电感也大,所以要兼顾考虑,够用就好;后者提供高频低阻抗通路,滤除高频纹波,电容量越小,越适合更高频,可以考虑不同容量电容并联。

网友C:
电容的内容太多了,完全回答楼主的问题需要整理成一本书啊,呵呵
材料学上,材质上,物理特性、化学特性;
电路方面,高频低频方面是频率特性;
几乎任何电路中都会看到它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电解电容有极性;瓷片电容无极性
2 电解电容内部是卷起来的,内部等效串联电感大;瓷片电容是“平板结构 ...

谢谢大侠指点

在音频和视频传输通路中,经常看到串有电容,在我的理解是耦合作用吧。
按照大侠的说法,是不是视频信号通路中串瓷片电容效果会好呢?

网友D:
老T叔分享了一些电容的书籍,你可以看看。
电容器及其应用 263页 41.8M
https://bbs.21ic.com/icview-154542-1-1.html
电容器手册 856页 64.8M ◆〓 , 中秋小礼包!
https://bbs.21ic.com/icview-196572-1-1.html
电容及电容补偿相关专辑 10 册 39.4M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941-1-1.html

网友E(2013-07-02):
谢谢dirtwillfly提供的信息。

这么多的好书。啥时间看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