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T232与山寨MAX232在性能和应用上有何不同?

楼主(2013-02-22):
请问FT232与山寨MAX232在性能和应用上有何不同?为什么有的板子不惜血本使用更贵的FT232?

网友A:
FT232好像是usb 转 232,MAX232就是普通的232接口芯片,如果指的是其他类型的usb转232芯片,那可能是:最高速率、兼容性、稳定性方面差别了

网友B:
关公战秦琼

说的好,楼主还是仔细看datasheet吧

网友C:
楼主说的是山寨MAX232,山寨的不一定能用哦

网友D:
山寨不外乎不够稳定,速度,电平不几个。最明显就是通讯掉码。。。
原版MAX232贵,现在很多人用SP3232 :)

楼主:
我指的是串行通信方案的器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