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接近开关的干扰

楼主(2013-02-22):
单片机5V电源转3.3V供电,接近开关是15V电源,两个电源是共地的,无法改动。
单片机和接近开关之间仍然使用了一个光耦。问题是当接近开关工作时,另一个与接近开关无关的输入IO会被拉到低电平,如何避免这一情况?
单片机是C8051F340。

网友A:
接近开关电源与CPU电源不要共地。

网友B:
稍微动一点脑筋嘛,接近开关又不是什么大电流高干扰负载,怎么可能用光耦或者分离电源之类的办法来解决“干扰”嘛,一个不相关的IO出现电平变化无非3种情况嘛:

1.这个IO未用,且被设置为输入高阻状态
2.这两个IO短路
3.程序自己拉低的

网友C:
楼主说详细一点,以及按斑竹说的排除一下

网友D:
电源都没分开,接光耦没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动一点脑筋嘛,接近开关又不是什么大电流高干扰负载,怎么可能用光耦或者分离电源之类的办法来解决“干 ...

这个IO确实被设置为输入状态,且是漏极开路,本来是要接一个旋转编码器的选择信号,低电平有效。编码器还没到手,因此这个管脚还是悬空的。
需要给这个IO加一个上拉电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IO确实被设置为输入状态,且是漏极开路,本来是要接一个旋转编码器的选择信号,低电平有效。编码器还 ...

学数电的时候相信你们老师三令五申,数字电路不用的输入端不能悬浮吧。

网友E:
选择独立电源组的电源

网友F:
悬浮的输入引脚,读进来的数据本来就是未知的。

网友G:
电源分开

网友H:
管脚配置错了吧,输入浮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数电的时候相信你们老师三令五申,数字电路不用的输入端不能悬浮吧。 ...

一般51系列单片机的输入管脚都不能悬空,而且最好带上拉电阻。
我这个电路是引用的以前的板子,以前就是直接编码器输出接上单片机IO,图省事也就没加上拉电阻,汗。
如果我把编码器那端接上应该就不会这样了?或者干脆加一个上拉电阻?
这个IO口的电平会拉低是因为接近开关导通对电源的干扰吗?

网友B:
因为现在51系列繁殖得很快,你需要确认一下自己用的机型输入是否没有内部上拉。楼主的故事告诉我们,违反基本设计规则,总会给自己带来各种麻烦的。

如果这个编码器在出厂后不可能与MCU脱开,且其输出不是开漏,就可以不加上拉电阻,否则就得另加上拉。

如果你的错确实来自于悬浮的高阻输入端口,干扰你的问题不是电源的跌落,而是cross talk(串话)

网友I:
找找论坛看出现这样的问题的都是C8051单片机。增加了复位源,标准的MCS51只有外部引脚复位,而C8051F020增加了7种复位源,使系统可靠性大大提高;
7种复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