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220VAC 怎么能影响 DS18B20 完全不理解

楼主(2013-02-22):
图片如下:

P3 引入 220VAC、整图也就是个可控调压电路、由 MCU 控制、
P1 接 12V BLDC 电机、

DS18B20 和控制板(上面的电路)放得比较近、

如果这时给继电器几个来回高低电平、也就是让它开断几次、DS18B20 温度计就乱了、读出 255(8位精度下)、
只有当断开供电再上电温度计才可以正常显示、但显示的值要略高、看起来就像 DS18B20 自己在发热一样、然后慢慢降低、

断开 220VAC 再试、不管给几个来回都可以、这回真不懂了、

高人给个解释、

网友A:
影响那么严重吗?有没有PCB图,上一个看看?

网友B:
传感器类的应尽量远离这种感性负载,干扰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那么严重吗?有没有PCB图,上一个看看?

没打 PCB、用洞洞板连的、DS18B20 直接哪线引出来的、没过板子、

有洞洞板的图、我先上了、

网友A:
那三个大些的电阻接的是220V的电压吧?5*7的洞洞板上DS18B20离交流电太近了。
教你个笨办法,把DS18B20及相关电路放到另外的洞洞板上,先远离交流电路,然后让它逐渐接近交流电路,看看最近能接受的距离是多少,然后再设计吧。

网友C:
18B20单独引线到CPU板,不要和其它电路复用走线,包括GND。
最好用NTC测温。

网友D:
学习了,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B20单独引线到CPU板,不要和其它电路复用走线,包括GND。
最好用NTC测温。

这个不共用 GND 难道是要用两套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三个大些的电阻接的是220V的电压吧?5*7的洞洞板上DS18B20离交流电太近了。
教你个笨办法,把DS18B20及相 ...

DS18B20 直接用线从主控板上(MCU板)接出的、图上的线没有一根是接 DS18B20 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S18B20 直接用线从主控板上(MCU板)接出的、图上的线没有一根是接 DS18B20 用的、 ...

离交流电近,就受影响。没接也受影响,交流电会产生很强的电磁场。

网友E:
电源没有处理好,你的DS18B20跟继电器的电源没有处理干净,投入切除的时候产生的尖峰影响到DS18B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共用 GND 难道是要用两套电源?、

你理解“不共用”吗?
就好比道路,如果你家和单位的路,只供你一个人使用,就不会有车祸。

网友F:
程序问题

网友G:
1 传导干扰,光耦隔离,电源分开
2 辐射干扰,屏蔽

网友H:
你的问题应该是继电器的反向电动势引起的,可以把数字地和模拟地用磁珠分开。电源前端加LC滤波器。如果是做产品的话必须要加TVS管。电源部分加容值大的电解电容来滤波,因为我看到你的板子一个大电解电容都没有。另外继电器一般放在三极管上面。

网友I:
直接给DS18B20做软件消抖+误触发处理

网友J:
小伩号电路也有它的行规!怕干扰!加强滤波!特别是温度采样部分、应加一级内部DC—DC内置精密电源!从现象看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