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F的连接,新手求解啊~~

楼主(2013-02-22):
此处说明,在外接16位宽时,A[0]没有作用。

推荐的连接方式上,A[0]连接到A13,有什么意义???

============================================================================

对于SDRAM的连接,推荐是这样子的。

A[0]的问题还是和上诉一样,A【0】一直为低,那不是不能对bank选择操作。
还有就是 地址A[11]跳出了,为什么???

:'(

网友A:
看看这些2812方面的能不能帮你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些2812方面的能不能帮你理解一下

谢谢~

网友B:
A0不连原因如下
EMIF为了兼容8位的器件,数据存放如下
0:12
1:34
2:56
3:78
如果是16位操作,就变成
0:1234
2:5678
A0自然就没用了,如果是32位操作,A0和A1都没用
请注意,A0只是不使用,不代表A0就没有用了,A0仍然可以作为普通的地址线使用,所以可以和A13相连,也可以和其他的相连。当然你也可以选用其他的地址线(比如A15)来连,只是驱动接口上改一下而已。

网友B:
A[0]连接到A13,有什么意义
一种连法罢了,没什么特殊意义,用A14等等其他引脚也可以,只是驱动要改一改,如果不想改就照着画。

A【0】一直为低
这个描述有误,原文可能被你断章取义了

地址A[11]跳出了
SDA10相当于A11,这就跟SDram芯片的机制相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0不连原因如下
EMIF为了兼容8位的器件,数据存放如下
0:12

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