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路板的8M主晶振拆了,它居然还能运行……

楼主(2013-02-22):
我把电路板的8M主晶振拆了,它居然还能运行!我估计是,自动调用内部晶振了……

网友A:
内部有8M的晶振,启用了

网友B:
你程序有判断启动不成功就继续运行吧,那样肯定用内部的了

网友C:
调用内部晶振的缘故吧  呵呵

楼主:
呵呵,但jlink没法仿真了,可以下载程序。jlink仿真,就停在点亮IO的地方,运行不到关闭的代码了。

网友D:
应该是内部的

网友E:
应该就是自动调用了内部晶振

网友F:
通过调用内部晶振实现   运行不下去   可能是寄存器没有设置的问题   呵呵

楼主:
但拔掉jlink,它丫的自己运行起来了,LED灯按照程序要求亮灭亮灭

网友G:
启用内部晶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