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

楼主(2013-02-22):
这个电路,当光耦导通以后,整个损耗有多少呢?我实测1W多。但是另外一个工程师说半波整流后也就100多V,功耗也就零点几瓦。大家帮分析下。

网友A:
大约0.4~0.5W。
“另外一个工程师”不懂整流电路,你的测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约0.4~0.5W。
“另外一个工程师”不懂整流电路,你的测量有问题。

maychang版主,0.4-0.5W是怎么快速计算的呢?还望您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约0.4~0.5W。
“另外一个工程师”不懂整流电路,你的测量有问题。

半波整流滤波完电压我测的是300多,然后电阻是100K,那功耗不就是300*300/100K约等于1W。

网友A:
回3楼:
该半波整流输出端有1uF电容,光耦耗电约2mA(强,根据电压估计值计算)。在此情况下,半波整流输出直流电压约1~1.2倍交流有效值,即1uF电容两端电压约220V~260V,忽略光耦压降(1V多些),功率为240^2/100000=0.576W。

网友B:
半波整流的输出电压:220*0.45=99V,比较好理解的是220V的负半周D3整流管是不导通的,那这时光偶也是不导通的,99V/100K=0.99mA电流,这个电流这么小,光藕都不能正常导通,有多少功耗呢

你忽略了那个1uf的电容

网友C:
想不明白,也别纠结了,
这种问题,发个帖的功夫,示波器早就挂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波整流的输出电压:220*0.45=99V,比较好理解的是220V的负半周D3整流管是不导通的,那这时光偶也是不导通 ...

是啊 还有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F:
半波整流经电容滤波后电压为220*0.9=198V,然后198*198/100K=0.4W

网友G:
2楼对的啦!

网友H:
w=u^2/R 光电耦合器电阻忽略不计,功耗约0.5W

楼主:
引用 网友H:
w=u^2/R 光电耦合器电阻忽略不计,功耗约0.5W

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

楼主:
引用 网友G:
2楼对的啦!

:)

网友B:
还是上图比较有说服力,尽量多动手实践吧

网友B:
左边,是220经过变压器,交流实测19.41V;右边,经过IN5408半波整流,直流实测8.49,另有模拟指针表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是220经过变压器,交流实测19.41V;右边,经过IN5408半波整流,直流实测8.49,另有模拟指针表对应。 ...

右边输入是19.41么?加滤波电容没?

网友B:
没有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滤波电容

谢谢

网友B:
加4.7uF滤波电容后,直流电压

网友B:
重新按加滤波电容计算:若220交流输入,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为220X1.4=308V,电阻上的功耗:308X308/100K=0.95W,流过电阻的电流为308/100K=3.08mA

网友B:
而627光藕手册上有个推荐的驱动电流16mA,

网友B:
根据特性曲线,光偶在IF=3mA时,光偶上二极管上压降为1.1V,理论上已经不影响电阻消耗的功率了,所以这个电路主要的功率消耗在电阻上,而光偶100mW/单路的功耗已经很小(手册上的额定值),这个电路电阻发热应该很大,容易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约0.4~0.5W。
“另外一个工程师”不懂整流电路,你的测量有问题。

版主 帮看下26楼 分析的有问题没?0.9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不明白,也别纠结了,
这种问题,发个帖的功夫,示波器早就挂出来了

我实测的和26楼一样的 。怎么感觉理论和实际对不上啊。半波整流滤波完事300多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特性曲线,光偶在IF=3mA时,光偶上二极管上压降为1.1V,理论上已经不影响电阻消耗的功率了,所以这个电 ...

EN 多谢你的分析和实践。我在产品上测的和你的一样,感觉和理论对不上。220V半波整流滤波完到底该是多少?。。。300多还是100多/

网友B:
理论是对的,实际应用要具体分析而已,半波整流,不带滤波,220整出来肯定是220XX0.45,这是空载直接测量,你加个电容滤波,空载测量出来的就是220X1.4,因为没接负载的时候,测出来的是电容上的电压(也就是充电至220的峰值:1.4X220V),整流出来的半波脉动直流,把电容充满电后,又由于没带负载,就变成了电容上脉动很小的直流电压了,也就是整流负半周本来是缺半个波头的,结果因为电容的存在,变成不缺了,和全波整流的波形差不多了。虽然你的电路上带了电阻负载和光偶,但是这个负载相对于整流输出的能力来讲比较小的话,和空载测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 帮看下26楼 分析的有问题没?0.95w

26楼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是对的,实际应用要具体分析而已,半波整流,不带滤波,220整出来肯定是220XX0.45,这是空载直接测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楼没有问题。

网友I:
1、由于输入电压远大于光耦的输入电压,光耦的输入电压对于电路的影响很微不足道,可以忽略。那么,其时间常数R33*C6=100K*1μF=100ms远大于电网电源的周期(20ms),所以其放电比较平缓,而充电的导通角很小,可以近似地认为电容上的电压始终保持在输入电压的峰值左右,也就是220*1.414≈311V,那么流过R33和光耦的电流就是311V/100K=3.11mA。功耗为:3.11mA*311V≈0.967W。和楼主的测量值还是比较接近的。误差也许是电源电压并不是真正的220V(总有偏差嘛!比如说偏高)。
2、半波整流后输出端接有滤波电容的不能用半波平均值公式来计算。那个公式计算出来的是指无滤波电容的阻性负载的情况下的平均电压。而且对于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用平均值去计算功率误差是比较大的,除非是电流或电压中有一个量是稳定的直流的情况。

网友A:
36楼所说补充一点:
交流有效值1.414倍,是没有负载(开路)时理论值。但现在楼主加上了负载,电流约3mA,那么半波整流电容滤波的输出电压要降低。实际输出电压与(1)交流电源内阻(2)滤波电容容量(3)负载电流……有关。交流电源内阻越大,滤波电容容量越小,负载电流越大,输出电压越低。
我前面说1.2倍,仅仅是经验估计值。但要计算准确值,非常麻烦,通常也没有必要。

网友I:
引用 网友A:
36楼所说补充一点:
交流有效值1.414倍,是没有负载(开路)时理论值。但现在楼主加上了负载,电流约3mA,那 ...

要算也不是不可以比较精确的近似计算:
充电时间常数非常短(因为电网内阻很低,二极管动态内阻也很小),所以电容上的峰值电压大约是Umax=311V,而放电压降(20ms内)是:UΔ=It/C=3mA*20ms/1μF=60V。平均电压:Ud=Umax-UΔ/2=311V-60V/2=281V。(实际上电流比3ma略小,所以电压应略高于计算结果281V,估计283V左右,电流2.8mA左右)
那么计算结果也是:P=283V*2.8mA≈0.8W

网友A:
你这样计算,实际上(1)忽略电源内阻,所以电容充电时间为零,放电时间20ms(2)把电容放电当成线性下降而不是指数下降。在负载电流很小时确实误差可以接受。
但在电源内阻较大(例如使用了小功率工频变压器),或者负载电流较大时,误差就会增大。

还要对楼主说一句:
36楼忽略了二极管压降和光耦压降,这在电源电压220V时完全允许,因为忽略这两个电压造成的误差不到1%。但在电源电压12V甚至9V时就不允许,此时忽略这两个电压造成的误差太大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计算,实际上(1)忽略电源内阻,所以电容充电时间为零,放电时间20ms(2)把电容放电当成线性下降而不是 ...

也大不了多少,因为电源的内阻毕竟还是小的,那怕用了变压器。否则就是设计不良了。电容充电的时间总还是比较少的。那点误差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I:
电容的放电时间实际上比20ms略短,这会使得计算结果的电压比实际略低,但没考虑充电内阻的情况又会使得计算结果比实际略高,两项误差是相反方向的,所以结果与实际的误差更小些。

网友J:
电容1u*100K=100ms,远大于50HZ周期20ms,故电路为峰值整流到300V上下,故P大约1W

网友I:
事实上对于楼主这个电路的参数而言,充电时间大约是2ms,放电时间大约是18ms。如果根据这个计算,那么其平均电压大约是286V,再考虑点充电时内阻的影响,我们按285V估计,那么其功率则应该是0.8W左右。

网友I: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工程设计计算来说,36楼的计算是可接受的:其误差方向偏大,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不超过20%)。

网友C:
暂时想不明白,无法从理论得出结果时,直接上实物测试,然后根据结果在反推,从理论上依据,很不错。
有网友再上几个示波器挂的关键点的波形图就更美了,哈哈

网友A:
44楼说误差不超过20%,这个20%是无法接受的。
估计输出为输入有效值的1.2倍,和估计输出为输入有效值的1.4倍,相差还不到20%。

46楼图不错,纵向压缩一下更好。
不亦心要楼主拿示波器看看,若真拿示波器看,输出端应该看到46楼图类似锯齿波的蓝色线,不过没有图中的尖角(放电结束充电开始处),这里实际仍是带有圆角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44楼说误差不超过20%,这个20%是无法接受的。
估计输出为输入有效值的1.2倍,和估计输出为输入有效值的1.4 ...

老爷子:俺说的误差不超过20%是指最终的结果功率。其电压(或电流)的误差就大约只有不到10%啦!

网友I:
俺这是理论分析的图(忽略了比较次要的因素),实际的图如老爷子所说有一点圆角,但这圆角也很小,还是比较像的。

网友A:
实际波形的圆角,正是交流电源内阻引起的。交流电源内阻越大,圆角越明显,交流电源内阻小到可忽略时,圆角几乎看不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实际波形的圆角,正是交流电源内阻引起的。交流电源内阻越大,圆角越明显,交流电源内阻小到可忽略时,圆角 ...

正确!
还有,实际波形的放电曲线也不是直线,而是向下凹的曲线,其原因是负载电流在这段时间内是发生变化的,但由于其时间常数远大于放电时间,所以和直线很接近,眼睛观察也很不明显,甚至看不出来。呵呵。。。。还有诸多细节上实际上与画的曲线有所区别(如充电部分的曲线并非与交流电的波形重合,是由二极管的压降和电源的内阻引起的),但是因为电源内阻很小等原因,应该很接近。计算带来的误差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算也不是不可以比较精确的近似计算:
充电时间常数非常短(因为电网内阻很低,二极管动态内阻也很小) ...

283V  你估算的很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计算,实际上(1)忽略电源内阻,所以电容充电时间为零,放电时间20ms(2)把电容放电当成线性下降而不是 ...

多谢maychang斑竹的指导

网友I:
楼主说实测1W多,猜想楼主是用表测供电电流,然后乘以交流电压算出来的。不过这种算法是错误的!——这个电路交流侧的电流已经是非正弦波。其测试的电流值是什么值?普通交流电流表是用测平均值,然后根据正弦交流电的有效值与平均值的对应关系来指示其有效值的。因为在这里被测电流已经是非正弦波,畸变很大,所以表计指示的值既非是平均值也非是有效值。根据其计算出的功率自然也就不对了,退一步说,就算其测出的是真有效值(比如说用真有效值表测量),计算出的功率也是不对的,因为其是非纯阻性的(有电容的存在),那么还有个功率因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实测1W多,猜想楼主是用表测供电电流,然后乘以交流电压算出来的。不过这种算法是错误的!——这个电 ...

我是根据U2/R算的。电阻两端电压用直流档测是大约为286V,电阻100K。不知这样准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据U2/R算的。电阻两端电压用直流档测是大约为286V,电阻100K。不知这样准不? ...

这样算靠谱!286V是直流侧电压的平均值,用直流平均值算直流侧的功率正确!(虽然该直流非恒稳直流而有点波动,但波动比起其直流分量来说算是很小了,所以误差不大)

网友I:
这样算的结果也是很接近0.8W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算的结果也是很接近0.8W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容1u*100K=100ms,远大于50HZ周期20ms,故电路为峰值整流到300V上下,故P大约1W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谢你的回复,如果我想用示波器看这个波形的话,示波器的负端应该接在哪个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滤波电容的负端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的负端么?

对,但如果该点非接地的话,示波器也需要浮地(也就是别接地)

网友I:
如果说对功率计算还想要再准确点的话(仍然是近似计算,只不过误差更小了)。电容上脉动电压的有效值近似为:
(311-50)V+0.58*50V=261V+29V=290V  (0.58为锯齿波或三角波的有效值与峰值之间的转换系数)
电流有效值近似为:(290V-1.2V)/100K≈2.89mA   (1.2V为光耦的压降)
功率近似为:290V*2.89mA≈0.838W

网友I:
所以说,如何算在于:1、对电路的理解深度。2、对精度的要求。3、根据要求作不同程度的近似。
如果要求绝对准确,那只有用积分去计算,但那样复杂多了,计算工作量也大,而且只是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现实中什么都有误差。器件也非理想器件(比如说二极管的压降影响,且压降与电流有关,还是非线性的,就算是同一型号的器件参数还有一定的离散性)等等。

网友J(2013-09-07):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回复,如果我想用示波器看这个波形的话,示波器的负端应该接在哪个位置呢? ...

探头夹夹在电容负极,DC50V/DIV.,如测纹波用AC输入,10V/DIV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回3楼:
该半波整流输出端有1uF电容,光耦耗电约2mA(强,根据电压估计值计算)。在此情况下,半波整流输出直 ...

你的计算不知道是经验还是什么太离谱了, 这种情况下平均值应该在290V左右,你可以详细计算看下。

网友L:
就是0.9W左右(因为有电容)

网友(2019-03-09):
要加上电容再测量!!!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你的计算不知道是经验还是什么太离谱了, 这种情况下平均值应该在290V左右,你可以详细计算看下。 ...

看来你是没理解mychang说的啊,人家不是说了很多因素有关吗?电源内阻,负载电流等,而且也是粗略估算而已,哎,你要是真有心就跟qzlbwang一样,把一步一步思路,用微积分算出来分享给大家咯。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所以说,如何算在于:1、对电路的理解深度。2、对精度的要求。3、根据要求作不同程度的近似。
如果要求绝对 ...

看完4页了,您分享的很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