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仙帮忙解决一下跳远距离自动检测及显示电路设计

楼主(2013-02-22):
马上就大四毕业了,分到的论文题目是跳远距离自动检测及显示电路设计,小生对此表示不太理解,求大仙们帮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专业代做毕设,1万起,有意密

网友B:
3楼的朋友你是哪里人啊????

网友C:
楼主学了4年,可以先自己对这个题目发表一点意见,不然要么改行,要么前途堪忧,你说呢。

网友D:
汗一个,找下老师或者师兄师姐吧,师兄师姐可能会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E:
应该还有一些具体点的设计要求把?

网友F:
呵呵,做一个超级大的类似电阻式触摸屏,然后把这作为沙坑就好勒。

正在考虑可行不

网友D:
可以用沙坑图像的对比识别,用跳远前和跳远后两幅图片对比,离起跳线最近的变化点就是跳远的测量点

网友G:
好像没什么意义……
看奥运,好像还是裁判先确定落点,插标签(好像还要拍照?看不太清楚),其他人再测量
因为这个落点比较容易引起争议

网友H:
可以半自动不?一条定长轨道上安装一小车,小车带电机控制电路和一个可见光显示光束。

网友C:
提醒下楼主,大学毕业以后要学会的第一个东西叫“需求”,现在你可以理解为“指标”,还可以给你翻译为“测量精度”

网友I:
超声波测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代做毕设,1万起,有意密

是不是太贵了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没什么意义……
看奥运,好像还是裁判先确定落点,插标签(好像还要拍照?看不太清楚),其他人再测量
...

就是没意义啊。可是学校要求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有一些具体点的设计要求把?

这个真没有,只是给你一个题目而已。想象空间真的很大。表示很有鸭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下楼主,大学毕业以后要学会的第一个东西叫“需求”,现在你可以理解为“指标”,还可以给你翻译为“测 ...

恩,谢谢啊。我经常关注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学了4年,可以先自己对这个题目发表一点意见,不然要么改行,要么前途堪忧,你说呢。 ...

呵呵,已经改行了,是做电气方面的销售的,不过还在实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