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VCA810使用问题

楼主(2013-02-22):
由于条件限制  不能将VCA810焊接在PCB板上

但是像810这样的告诉器件 建议还是焊在PCB板上

请问如果我要焊接在洞洞板上  需要注意什么?

还有 增益控制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还有如果焊接在洞洞板上  我们测的是放大20倍左右还行的通  一旦大于20倍就很容易自激  请问有什么方法改善么?

楼主:
请各位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用过  帮你顶一个  呵呵

网友B:
洞洞板上, 贴片器件, 首先是焊接牢靠.
由于没有良好的地平面和信号通路, 性能必然受影响. 加大增益也就容易降低稳定性.

网友C:
VCA810只要焊好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D:
焊在洞洞板上要先用转接板。控制端的电压要比较纹波很小,最好用DA的输出。

网友E(2013-08-26):
焊接在万用板上   感觉会出现很多虚焊什么的问题   这个   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了

网友E:
正常情况下   应该问题不大   焊接时   你仔细查一查   这样   可以保证芯片什么的没有虚焊

网友F:
用过哈 但是功能没有出来

网友G:
楼主   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H(2015-05-03):
我做到10倍就出现失真了 ,请问朋友,你是怎样做到20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