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VC5407 CLOCKOUT输出频率问题?

楼主(2013-02-22):
用16.384M的晶振接到X2/CLKIN,X1悬空,CLKMOD设置0x37fe,用示波器测试CLKOUT是16.384M,CLKMOD改为0X47FE,用示波器测试为20.48MHZ;

当CLKMOD设置为0x37fe,CLKOUT不是应该是CLKIN*系数=16.384*(3+1)=65.536MHZ吗?怎么会是16.384MHZ呢,

当CLKMOD设置为0x47fe,CLKOUT不是应该是CLKIN*系数=16.384*(4+1)=81.92MHZ吗?怎么会是20.48MHZ呢,

楼主:
请知道的尽快恢复我,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片子,楼主分频了?

网友B(2013-08-24):
CLKOUT和CPU主频和CLKDIV设置有关,你使用了PLL,倍频到60M左右,具体怎么算,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