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535没有麦克风声音

楼主(2013-02-22):
我的原厂C5535板,可以正常运行 LCD程序,LED程序,证明硬件已经可以正确运行。但是在运行检测AIC3204的程序时,只能听见1Khz的音频,后来的麦克风声音就听不到。程序来源于  SPECTRUM DIGITAL 公司,使用仿真器跟踪运行,发现MCBSP传入的麦克风声音数值都是0.当然无声了。

楼主:
设置AIC3204的寄存器,增大增益,还是为0,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先检查设备是否与正常连接,并尝试重新拔插音频线。

网友B(2016-12-14):
要使用有源的音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