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1117-3.3反送电问题

楼主(2013-02-22):
LD1117输入电压VCC 5V,输出电压VDD 3.3V,在输入没加电压,输出通过外部加电3.3V的情况下,输入端有2.8V的反送电电压,解决办法:在LD1117输出端接一只二极管IN4007到VDD,接地的那端同样也增加了一只1N4007到GND,现在遇到的问题时,我VCC加电压4.75V~5V时,输出VDD电压为3.1V,3.2V,不能达到理想的3.3V,求解决办法。

网友A:
LM1117已经是很古老的芯片了,你不能又要价格,又要防反,又要精度,如果精度能容忍,你就容忍,不能容忍的,现在有专门的“放反流”LDO,建议去TI和On找找看。另外选择带反馈的LDO,将反馈点设置在输出二极管的后端,可以处理掉绝大多数反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