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GPIO驱动 添加不对吗?

楼主(2013-02-22):
在sdk中添加了一个输入的GPIO驱动,用了4bit(默认是32bit),在edk中bit流生成后,在sdk中先初始化,
XGpio_Initialize(&DIP4bit,XPAR_AXI_GPIO_1_DEVICE_ID),
然后设置方向XGpio_SetDataDirection(&DIP4bit, 1, 0xffffffff);
然后读这个端口psb_check = XGpio_DiscreteRead(&DIP4bit,1);发现函数运行到读函数就不见了,debug了跟踪了一下,出现下面提示:
.gdbini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urrent language:  auto; currently c
Previous frame identical to this frame (corrupt stack?)
Current language:  auto; currently c++
Current language:  auto; currently c
No symbol "XGPIO_DATA_OFFSET" in current context.
No symbol "XGPIO_DATA_OFFSET" in current context.
No symbol "XGPIO_DATA_OFFSET" in current context.
然后还出现这样的提示:

Process STDIO not connected to console.
If you'd like to see UART output in this console, please modify STDIO settings in the Run/Debug configuration.

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难道我必须把4bit的驱动改成32bit的驱动才能应用XGpio_DiscreteRead这个函数,请过来人指点,谢谢!

楼主:
结贴,找到原因了,不是驱动不对。

网友A(2015-06-05):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