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牛人DIY的洗澡神器

楼主:
大学生自制“洗澡神器”网上蹿红啦!!
还不知道?你OUT啦!!请看这个神器:
自来水龙头接管子到开水瓶,再从开水瓶接管子到淋浴喷头,洗澡神器,就这么简单!运用流体力学原理进行解释——插进开水瓶的是一根T型管。水龙头一打开,冷水流过那个T型接口处,速度快,流体压力小,大气压将热水压入冷水管中,与冷水混合。神器一出,谁与争锋!

网友A(2013-02-22):
小心开水瓶冷热不均,爆炸。

网友A:
用个U型管 从开水瓶里吸热会安全的多。

网友B:
能出温水?好像不行吧,如果管子是进到保温瓶,先压出来的是热水,。

网友C:
这套“神器”早30年上海就有了。:lol

网友D:
小心别被烫个满身泡;P

网友E:
跟据伯努利原理, 流体的速度越高, 压强越小, 原理上成立;
自来水的国家标准是0.14-0.35MPa, 以最低水压计, 再考虑莲花喷头的高度, T型头要产生大于50kPa的射流负压, 按一般的淋浴耗水量, 从五金管买来的T型管可是完全无效, 我前不及在家里加装净水器, 那T型头内部截面积完全是处处相当;
要实现主贴功能, 必须自已加工T型头, 没有专业知识的话, 靠碰运气肯定不行, 想必操刀者就是学这一行的

网友E:
前两年试验模块封装, 普经想到过用射流管抽真空

网友F:
呵呵  都分析起来了    我看,实际来做一个就知道了  菜鸟飘过

网友G:
小时候用过的油漆喷枪就是这个原理……

但图中仅仅是一个装置图而已,达不到描述效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呵呵  都分析起来了    我看,实际来做一个就知道了  菜鸟飘过

明白割腕可以自杀, 但正常人肯定不会去实际操作一次吧

网友F:
那个  没什么实际意义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H:
有创意,有头脑啊

网友I:
我觉得这个发明出来的同学自己肯定没用过

网友J:
我可不敢用...怕出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