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加速度传感器MMA7361得到的角度值得处理问题。

楼主(2013-02-22):
在自平衡小车中,ADC采样MMA7361输出值后计算出真正的正弦值然后反三角函数就得出了角度,
但我看了好几个大虾写的程序里面处理这个值都加了系数换算,但是这个系数换算是如何得出来的呢?
例举下面这个帖子中的代码:
https://bbs.21ic.com/icview-275230-1-1.html

请教一下:
void AD_calculate(void)
{

        acceler=ADport(2)+28;                        //角度校正
        gyro=ADport(3);

        acceler*=0.004069;                //系数换算:2.5/(1.2*512);
        acceler=asin(acceler);
        gyro*=0.00341;                        //角速度系数:(3.14/180)* 100/512=0.01364;

        Kalman_Filter(acceler,gyro);
        //complement_filter(acceler,gyro);
}

acceler*=0.004069;                //系数换算:2.5/(1.2*512);

gyro*=0.00341;                        //角速度系数:(3.14/180)* 100/512=0.01364;

这两个系数是咋搞出来了?求原理,谢谢。

网友A:
你最好请教下那个帖子的作者zoomone

网友(2013-08-11):
这是误差系数  他是三轴加速度  否者就是螺陀仪了
传感方向x轴与重力加速度g垂直时的状态为零倾斜角度,当倾角为θ时传感方向x轴方向的重力加速 度分量是g1( θ)=gsinθ,当θ→0时有:lim θ→0dg
1 θ=g limθ→0 cosθ=g可以看到,当倾斜角θ为一个小角度时,其角度的变化率(即导数)越大并趋向于g,这样有助于提高小角度测量的分辨率,因此该零倾斜角度的选择方式有助于小角度的精确测量。由于传感器的加速度分量与其电压成正比, 且精度是800mV/g ,因此倾角θ=arcsin
在算法中就这个误差系数 , 根据实际使用的固定的位对重力线的角度换算得出

这是数学角度的  程序上理解还得靠你自己  毕竟数学上多弄懂了 程序就没问题了

网友B(2015-06-01):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能说下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