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测试问题整改建议

楼主(2013-02-22):
        电磁兼容测试问题一般都是不可琢磨的,处理起来只能从电磁兼容的三要素理论上进行处理,即:干扰源、敏感源、耦合路径,处理的原则为减小干扰源,切断耦合路径,提高敏感源的抗扰性能,一般处理是在耦合路径上进行处理。
    看到的冒个泡吧!

楼主:
一般在整改阶段都是通过外部处理整改的,产品一旦定型,干扰源和敏感源都是一定的,也只有在耦合路径上进行处理

网友A:
求证还是练内功?
求证的话,只要给了钱,测试工给你的电源线套个磁环,机箱缝隙什么的都用导电橡胶封死,包过……:lol

网友B:
你那都属于表面功夫啊,但是也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证还是练内功?
求证的话,只要给了钱,测试工给你的电源线套个磁环,机箱缝隙什么的都用导电橡胶封死, ...

是在寻求一种方法,是整改的讨论

网友C:
整改已是亡羊补牢,设计阶段就要有EMC的思想贯穿在设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改已是亡羊补牢,设计阶段就要有EMC的思想贯穿在设计中。

理论上是这样,根据现有的设计能力,产品基本上是通过整改才通过测试的

楼主:
        通过设计与测试两个方面的处理,才能使产品满足要求,理论上,应该在产品设计或者是在产品需求阶段,就应介入电磁兼容设计,实际操作上会有偏差。

网友C:
1,设计阶段的 SI仿真,EMC仿真,PI仿真,热仿真,都能降低后期的整改风险。
2,整改阶段就是按LZ的说法找准“干扰源、耦合路径”疏堵兼施。

网友D:
EMC整改则干扰源、敏感源、耦合路径必须三管齐下,综合考虑改动成本和后期维护成本等各种成本因素,如果只是为了对付通过测试,那么这种整改只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的忽悠型,那种宣称因为追求上市速度而不得不如此的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完全可以先上市,然后尽快推出完善后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设计阶段的 SI仿真,EMC仿真,PI仿真,热仿真,都能降低后期的整改风险。
2,整改阶段就是按LZ的说法找 ...

是的,一般整改就是堵疏两种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C整改则干扰源、敏感源、耦合路径必须三管齐下,综合考虑改动成本和后期维护成本等各种成本因素,如果只 ...

理论上是干扰源、敏感源、耦合路径必须三管齐下,实际上产品成型后处理耦合路径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容易实施的,在产品升级时对干扰源和敏感源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