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模式问题

楼主(2013-02-23):
现在我要用STM32操作液晶屏。

程序中需要对某些管脚进行读写操作。

请问GPIO口方向怎么设置。

假如我要先写后读的话是不是先设置推挽输出,写完之后然后马上切换成输入模式,然后在读取数据呢。

网友A:
有方向设置的,用寄存器操作的话,可以看数据手册,用库就调用相应的函数。 又输出又输入可以不断切换模式。

网友B:
假如要先写后读的话是不是先设置推挽输出,写完之后然后马上切换成输入模式,然后在读取数据。完全正确!

楼主(2013-08-17):
引用 网友A:
有方向设置的,用寄存器操作的话,可以看数据手册,用库就调用相应的函数。 又输出又输入可以不断切换模式 ...

觉得这样切换来切换去的好麻烦啊,记得用51的时候就没有切换过。

网友C:
对啊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