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通讯问题:一般工况下,不用光耦能连几个终端

楼主(2013-02-23):
我刚入行,对485通讯了解不深。请教高手:485通讯用光耦去除的的共模干扰。对变频使用场所用光耦是否对通讯有利,我做的485通讯,距离6米,共3个终端。当变频不开不通讯正常,当变频开启,通讯马上报错。485通讯用双绞线,用上拉下拉电阻。变频马达接地良好。我用的是开关电源5V,12V直接到电脑板,电脑板上电源进入端加电感加2200Uf及0.01UF电容。请问:这样供电可靠性高吗?如果加光耦,对变频器这样的干扰源有用吗?谢谢啦!!!

网友A:
1 光耦隔离肯定有作用,最起码供电完全隔离了,传导干扰能解决一部分
2 对你的主控板电源进行滤波,提高供电质量
3 双绞线用屏蔽线

楼主:
谢谢!!!供电隔离是否解决电源的问题,根据您们的经验如果不加光耦一般485可以最少连几个终端。谢谢!!

网友B:
加不加光耦和485挂几个终端,好像没区别啊?

网友B:
光耦隔离的是和MCU的接触,485他们还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C(2013-05-20):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