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懂热敏电阻分压测温电路,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3-02-23):
如图
谈谈我的理解,大家指点下:
1、三极管导通后NTC1热敏电阻与R902分压,A点电压被单片机P7.5脚 ADC采集。
问题R903、R901及单片机P7.4管脚在此处的作用是什么?

感谢!

网友A:
貌似是做基准电压的,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网友B:
这应当是一个有低功耗要求的产品设计,因为VCC直接施加到R902和NTC1上是导致电池始终在消耗电能,于是设计者就使用了一个三极管来Q900来控制VCC,当不检测的时候关闭Q900,则就需要消耗电能,可以起到降低功耗的作用,但因为在测量通路中增加了Q900,此时R902、NTC1两端的电压自然=VCC-Q900的压降 ,设计者此时可能又担心Q900的压降随温度变化或VCC被打开时因为寄生电容需要充电时间等因素会导致测量精度下降,于是,又增加了一个检测支路检测P902、NTC1两端的电压,从而产生了R901、R903支路。

楼主:
我觉得是补偿的作用
理论计算时,三极管输出都是按照3.0v计算的,通过旁支电路,检测三极管输出电压(把实际D点的量化值与理论计算时的差额,补偿给A点得到的量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当是一个有低功耗要求的产品设计,因为VCC直接施加到R902和NTC1上是导致电池始终在消耗电能,于是设计 ...

您讲的很对,都是增加三极管控制带来的。
可否再给细讲讲支路对主测电路如何实现补偿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讲的很对,都是增加三极管控制带来的。
可否再给细讲讲支路对主测电路如何实现补偿的啊 ...

谈不上什么补偿作用。

如果如我所说,那么R901/R903的作用就是检测VCC通过Q900对R902/NTC1充电到何地步,因为R902/NTC1部分有等效电容存在,Q900打开不代表两端电压立即就升上来,此时等于向VCC向等效电容充电,则充电过程中检测A点电压则会得到错误的温度值,所以需要等一会才能启动检测,原设计者可能打算用R901/R903来检测这个过程并得到启动温度检测的时机。

当然,原设计者所使用芯片的P7.4、P7.5可能是个电压比较器,他利用R901/R903和R902/NTC1来比较分压并做某种功能,具体要做何种功能就不是别人能猜测的了。

楼主:
不用考虑复杂了,可否这么理解
红圈支路部分就是为了检测三极管输出电压。目的是补偿理论3.0v给A点检测带来的误差

网友C:
由于当温度不同、VCC电压不同时,另外,不同的条件下(温度、Ib电流等),三极管的VCE电压本不是一个恒定值,这样会导致AD采样电压不准确。通过增加P7.4来进行校准,得到一个电压值VXX,然后把VXX应用到温度采集电路中。
至于由于”寄生电容“的说法,只是有这个可能,但可能性不高。这个完全可以通过延时的方法解决,通常三极管的导通速率都要<1uS,且这个AD采样管脚没有加滤波电容,所以程序稍微延时一下就可以解决。
所以"tongshaoqiang"说的最有道理。

网友D:
检测用的!

网友E:
应该是电桥,为啥不用运放放大一下?

网友F:
个人认为是做基准电压

网友G:
同意;是电桥!其原理是A,B两点相等;相安无事…温度变化A、B点有压差,可使电路动作!至于三极管,是一种锁电路动作后,使它保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当温度不同、VCC电压不同时,另外,不同的条件下(温度、Ib电流等),三极管的VCE电压本不是一个恒定值 ...

比较同意此君的说法,但又有点迷糊。既然已经考虑到VCE电压产生的误差,为什么电阻不用上精密的?

网友H:
就是基准,设计认为三极管有温飘,然后测量三极管输出作为基准

网友I:
我也觉得是电桥,注意到NTC有个10k的参数,可能是在某一温度下的阻值,当温度变化时,两个采样点的电压不同,可以求出此时NTC的阻值,进而通过曲线知道温度,这样就可以忽视在不同温度下VDD不精确的因素了!!
不失为是一个好方法呀。
8550作为开关作用。

网友J:
电桥电路,Q900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电流,R903,R901作为基准,起到比较作用,相当于设定一个温度值,通过A点电压确定NTC1所处位置温度

网友K:
我也觉得是电桥

网友L:
NTC测温,NTC的供电与基准一样,则不组要这样处理。这两分压是检测基准的,抵消三极管的压降。实际上,三极管深度饱和的话,其压降根本就可以忽略,我设计的都不用测基准,三极管的压降一般在20mV以下,引起的误差比NTC的精度小。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桥电路,Q900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电流,R903,R901作为基准,起到比较作用,相当于设定一个温度值,通过A ...

Q900如何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流?热敏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的,如果电桥法测电阻需要稳定电流的话,我觉得该电路是电桥觉得不是很妥。20#楼的我觉得挺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L:
NTC测温,NTC的供电与基准一样,则不组要这样处理。这两分压是检测基准的,抵消三极管的压降。实际上,三极 ...

三极管深度饱和压降如果针对上述参数可能是0.2V以下.但是在基极不同的电流情况,三极管的饱和压降是不同的,电流越大,压降越大,可以是0.2V,也可以是0.3V,有的甚至是1V都有可能。当然限于此贴的压降大概在0.2V左右。

网友M:
个人觉得就是低功耗啊。

网友N:
惠氏电桥测电势差。

网友O(2013-07-28):
请教各位高手,如果直接用IO口来提供电源呢,那样就不用考虑三极管了,用IO口来供电有什么隐患吗?

网友H:
用IO口来供电有什么隐患,

电流大小够不够 ?

是否受到外面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