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方案???

楼主(2013-02-23):
用Stm32f217测量20路脉冲信号的脉宽,使用定时/计数器,还是使用外部中断来实现?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A:
总体方案还得LZ想,碰到具体问题再问

网友B:
可以计算你的输入脉冲宽度,如果在定时器计数范围内,可以用定时捕获功能。如果不行,就可以用外部中断来。。
我的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计算你的输入脉冲宽度,如果在定时器计数范围内,可以用定时捕获功能。如果不行,就可以用外部中断来。 ...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