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问题

楼主(2013-02-23):
用protel99se画了一块四层板。对于芯片的接地管脚,通过引出一段线后,打孔接至底层,最后我再把底层的所有端口用线连在一起,可是发现飞线依然存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源层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A:
盲孔
过孔
通孔
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B:
铺了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