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3-02-23):
有个项目要买以太网转串口模块,由于有高速的要求,所以选用RS485。按理来说RS485的理论速度最多可以达到10Mbps,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市面上绝大部分的以太网转串口模块都只提供200多Kbps的最大波特率。这个是最大的标准波特率吗?如果支持不标准波特率是不是就可以人为的调大了?或者哪里我可以找到支持最多5Mbps的以太网转rs485模块?

网友A:
1. 距离和速率有直接关系。速率高,距离短。
2. 铜线线缆质量决定通信速率。

网友B:
485总线原先设计的时候,都是直接转成RS-232串口与计算机通信的,基于RS-485总线的系统都是基于这个来设计的,而RS-232串口的通信速率都是在115200波特率之下的。所以RS-485系统的通信速率一般都不会太大,你希望要更大的通信速率,设计的时候基本上都采用另外的通信接口了。

网友C:
具体厂家的单片有关。不同的核中断处理起来是不一样的。有的有优先级,有的没有。有的可以嵌套,有的不能。

网友C:
这么高的波特率只能自己设计了。
主要是RS485用在低速,距离远的场合,你要这么高波特率是属于本末倒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