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13-02-23):
新 唐 的 ARM   M0 核,在 处理 串口 时 发现 一个 问题,很 困惑!
当 串口 收一个 字节,就 发一个 字节的时 候串 口没问题!
当 串口 直接 发 送一串 字符串,字符串的长度 不超过1 0个bye,没问题!

当串 口发送比 较长的字 串时,串口 助手 只能接收 到一部分! 例如 以下 程序:
发送:abcd efgh ijklmn opqrstu wxyz1234567890\n
却只能接收到:abcd efghi jklmnop

当调试 程序,单步走的 时候 可以完全 发出去,全速 的情况 下就会 少一部分,波特率 设为9600 或者115200 情况都一样

网友A:
填入串口数据寄存器之后,查串口状态寄存器,等待第一个数据发送完了,再送第二个数据;

网友B:
有的库函数里面跟进去看看函数原型机就知道了

网友C:
断点到进行SEND_UART这个函数中,看传进来的参数有没有问题,另外,这个函数的接口看似简单,其实埋有隐患,在该函数体内并不知道数据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