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7705采集超过一定电压会出现输出错误问题

楼主:
我用AD7705做电压采集,当采集端电压小于0.65v左右时都能正常采集,当大于就会出现采集错误,会突然跳到很小的AD值,就像你电压一点点的增加,按照正常情况AD值也一点点增加,但是现在出现电压超过0.65v左右显示的不是正常的AD。比如说你输入0.7v显示出现却是0.002v的AD值(参考电压2.5v)
下面是我的程序内部寄存器配置,不知道这样配置会不会有影响

求大侠帮助,QQ525488045

楼主(2013-02-23):
怎么都没人回呢:Q

楼主(2013-04-05):
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回帖,但是问题已经解决了,方法蛮简单
主要有两点需要注意
1:AD模块跟单片机连接的几个引脚一定要初始化正确;
2:AD芯片内部寄存器根据外围配置正确;(可以通过简单的写寄存器看看基本的读写是否正确)
希望对刚刚入手的朋友能有一点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