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解电容如何计算

楼主(2013-02-23):
(图片)

楼主:
如上图,C1、C2的值应当怎样计算啊?

网友A:
应该根据对纹波电流峰值要求可以做理论计算的

网友B:
1 这个就是电源滤波电容、去耦电容,一般采用大小搭配的方式来的,大滤波电容用电解电容,小电容去耦用瓷片电容
2 瓷片电容一般选取104的就可以,纹波频率越高,这个瓷片电容容量就选的越小,原因跟等效串联电感有关。
3 大电容主要作用是消除低频纹波,储能作用,理论上是越大效果越好,但是太大了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等效串联电感会增加滤波效果会下降,另一个是容量越大,上电瞬间,充电电流越大,会对其他器件例如二极管造成浪涌电流冲击,二极管导通角会减小,可能会损坏器件。所以这个电容的容量够用适中就好。
4 关于电解电容取值计算方法。首先,假设负载呈纯阻性,估算负载电阻RL;然后令(RL*C)>=(1.5到2.5)T,计算出C即可。T为交流电频率。
5 工程上一般其实都是大概看一下负载,负载小的几百uf,大点的就上千uf就行了。不做过多的计算的。

网友C:
C1和C2容量选择的考虑:
1、输入端滤波电解电容C1的选择:
按输入交流电压的最低值、输出电流的最大值、三端集成稳压电路需要的最小压差去选择其容量:
在上述条件下使得C1上电压的最小值(纹波的谷底处)与输出电压的差等于或略大于(实际上略小于也问题不大,因为这时间很短促可以由C2提供给输出负载一定量的短促时间的电流,但理论上我们还是希望不小于最小压差)所需要的最小压差。一般计算时作如下近似:按C1在短促的时间内被充电到峰值电压(最小交流输入电压时)考虑,然后C1作放电(放电电流按最大负载电流考虑),放电至谷点电压(下一个波峰处的时刻,对于50Hz全波整流来说这段时间我们近似认为是10ms),这个时刻的电压(也即谷点电压)应该不小于输出电压+最小所需压差。这样选择的C1容量可以使得三端稳压始终工作在线性区。从而保证其稳压性能。
2、输出滤波电解电容C2的选择:
这个电容的容量主要考虑的是输出电流发生快速变化时,三端稳压的跟随速度造成的输出电压纹波问题。与三端稳压的性能以及输出负载电流可能的变化速度以及其变化幅度有关。一般对于输出电流波动比较慢或波动幅度不大的情况该电容都不需要很大(大多数情况下如此,所以一般会选择C2=(0.2~0.5)C1)。非特殊要求时一般不作计算,按经验估计选择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这个就是电源滤波电容、去耦电容,一般采用大小搭配的方式来的,大滤波电容用电解电容,小电容去耦用瓷片 ...

受教了,但是“5 工程上一般其实都是大概看一下负载,负载小的几百uf,大点的就上千uf就行了。不做过多的计算的。”负载的大小大概怎么去界定呢?我看那些有经验的工程师也是差不多先计算负载电流,然后直接就说差不多需要多大的滤波电容;
还有就是C2应当如何计算呢,是不是和C1的计算一样,根据公式(RL*C)>=(1.5到2.5)T计算的,还请大侠解释一下。: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和C2容量选择的考虑:
1、输入端滤波电解电容C1的选择:
按输入交流电压的最低值、输出电流的最大值、三 ...

C1的计算有点抽象,有没有比较快捷的计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C1的计算有点抽象,有没有比较快捷的计算?

呵呵,先要看懂!看懂后用个实际例子去计算。不算麻烦滴

网友C:
可能的最低极限交流电压Umin(当电网电压可能的最低值时,最大输出电流时变压器输出电压的最低值,整流桥的压降因素也可以在这里一并考虑)。
上述情况下,C1上的电压峰值Ucmax=Umin*1.414
输出电压Uo   ,最小压差UΔ      谷点电压允许值 Ug=Uo+UΔ
C1电压的允许波动值ΔU= Ucmax-Ug
最大输出电流:I    电容放电时间:t   (50Hz全波整流取10ms)
C1的电容量: C1≥It/Δ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