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XDS510仿真器连接问题

楼主(2013-02-23):
刚回到学校,想烧个程序试试,结果发现连接不上。检查几遍了,郁闷好久,请指点一二。两个驱动安装没问题.,CCS配置也没问题啊,然后也把错误提示贴上来。谢谢啊,比较着急。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40/-2092 Fatal 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CS,  Device driver: Emulation Connection Loss Detected on Target CPU.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楼主:
已解决,电源接线柱坏了

网友A:
提示连接不到目标板. 原来是这样简单的原因.
很多时候毛病搞得很复杂, 其实原因出乎意料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