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使用ccs编译出现寄存器未定义

楼主(2013-02-23):
我根据TI提供的这样一个工程ADS1x9x_ECG_Recorder_FW_V1_12.zip 使用ccs5.3来编译。发现提示很多错误,都是提示msp430寄存器未定义的错误。

"../USB_Common/usb.c", line 692: error: identifier "SUSRIE" is undefined
"../USB_Common/usb.c", line 1055: error: identifier "USBFUNADR" is undefined
"../USB_Common/usb.c", line 1182: error: identifier "USBIFG" is undefined
"../USB_Common/usb.c", line 1182: error: identifier "STPOWIFG" is undefined
"../USB_Common/usb.c", line 1251: error: identifier "USBIFG" is undefined
"../USB_Common/usb.c", line 1251: error: identifier "STPOWIFG" is undefined
"../USB_Common/usb.c",line 1264: error: identifier "USBFUNADR" is undefined

由于对ccs不熟悉,希望大家能够详细指导下,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A:
目录都包含进去了?

网友A:
或者你使用的库不是ccs上的

楼主:
在ccs的安装目录下 我有看到包含这些寄存器定义的.h文件。。。证明应该是使用ccs来编译的。
然后在用ccs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些错误后,我再这些.c文件里面直接包含了ccs的库头文件。如#include “msp430ff5229.h”
可是还是会提示这些寄存器未定义。。

网友B:
头文件没有包括吗   应该是这个问题  呵呵

网友C(2017-03-16):
解决了吗

网友D:
这个添加usb路径。

网友D:
头文件没有找到,这些寄存器定义在哪个文件夹。

网友E:
CCS在建立新工程的时候都会让你选择什么芯片的,芯片对应着相应的寄存器名字,如果你找不到的话,是不是你芯片没有选择正确?

网友F:
我记得 要去TI官网下一个 msp430的头文件库 ,估计你只是包含了头文件,但有些没有

网友G:
可能是路径没有添加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目录都包含进去了?

这个USB_Common添加到CCS里面了吗?